请教,VGA和USB可以共地有什么影响

楼主(2009-09-02):
笔记本电脑的USB和VGA共地有对信号有什么影响,对水波纹有改善吗?

网友:
笔记本电脑的USB和VGA共地有对信号有什么影响,对水波纹有改善吗?
引用 网友A:

板内接口电路的共地还是物理接口的共地???

楼主:
“板内接口电路的共地还是物理接口的共地???”

     我不太清楚物理接口接地是什么,我遇到的应该是板内接口电路接地。主板上USB和VGA得接口是挨着的,接口的外壳连在主板上的接地是同一片地。RGB信号在走线中的参考地是板内的大地,在USB和VGA的接口端单独割开了一片地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USB(NET2)和VGA(NET2)接口的外壳连接在主板上的地可以分开,分别通过电感/磁珠/零电阻 连接板内地(NET1)

楼主:
谢谢楼上!

      以前的案子USB和VGA的地是分开的,这次却没有。在测试RGB信号时,探头正极接同一个点,负极分别接主板大地(A方式)和接口那里的地(B方式)。A方式测得的信号有很明显的过冲,上升时间也正常;而B方式测试的结果上升时间是A方式的5倍以上,没有过冲,信号缓慢上升到高电平后就转到下降沿。接外显显示效果不好,图标和窗口的右边有明显的托影,不知道是不是共地引起的。据说是领导要求不割开的,说是对水波纹和EMI有好处,不清楚是为什么,请大侠帮帮忙!

网友:
共不共地并不重要,关键是看信号的回流路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