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ALLEGRO中如何做“屏蔽框”

楼主(2009-09-02):
如题,

pads中我是在走线层、SOLDERMASK、PASTEMASK三层分层画一个铜皮框(0.8MM宽度)来实现的!不知在allegro中大伙有没有更好的实现办法?大伙一般都怎么来实现?

楼主:
做过的朋友说一下!谢谢!

网友:
一样的啊。
画好一层用Z-COPY。更快。

楼主:
还是希望有朋友解说一下,ALLEGRO中做屏蔽框的细节!
谢谢!

网友:
只需要在soldermask层画出来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