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复位电路的复位过程。

楼主(2009-09-03):
请教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复位电路的复位过程。(如附图)

楼主:
补充一点,元件的参数我不记得很清楚了。但线路是这样接的。

网友:
Q7不应是9014,应是9012或什么的吧!

网友:
需要这样复杂么?
搞不懂  一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二极管足矣
实在不行 再搞个施密特触发器
搞这么多三极管干嘛  奇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