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为什么过孔的内径和设置的显示不一致?

楼主(2009-09-03):
在画BGA管脚的扇出,其中黄色标记的过孔我已经设置了diameter=0.3mm,drill=0.2mm,但是为什么显示的过孔内径不对呢?是不是哪里需要设置一下?
请各位大牛指点指点!

楼主:
大侠厉害,这个参数改成0就可以正常显示内径了。
多谢!

网友(2010-12-13):
谁告诉我这个选项是在哪呀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在options        design里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未嫁的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