灵敏度

楼主(2009-09-03):
手机LAY中应该注意那些啊?怎么才能提高它的灵敏度啊.我LAY的扳子,校准测试时.灵敏度总在-105-107之间(手机4层板).

网友:
还不知道怎么走线,哈哈

网友:
标准就在107 108吧。
低于就应该检查下你的接收通路了,是不是有损耗过多,还有不要有强干扰穿过接收通路,做好屏蔽,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

网友:
刚才看了下。
DCS PCS是-106
EAGE才是-10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