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6*6mm的两层板你能走通嘛?在线等!

楼主(2009-09-03):
请各位见凉!
                     烦死了!LYAOUT一年了,今天一板子TMD走了一上午,三四次都没走通,这是手机摄像头的板子,非常简单的板子,请各位高手帮忙。
        可以修改连接器的PAD(缩短0.2MM),也可以把过孔与封装PAD挨着(四分之一)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急!!!!!!!!!在线等!

网友:
我画了下。。头大。。

网友:
看看。。
LZ等等啊。

楼主:
看似简单,并非简单!

网友:
你把你的U1旋转180试下,注意调整打孔的位置,可以布通的,我这边看了,没多大问题,可惜单位的内网电脑,拷不出来。。。。

楼主:
芯片与连接器位置不能动

网友:
内部芯片位置还不能动啊?连接器位置不动不就可以了?不然这板子双面板基本没戏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有你的过孔一定要设置那么大吗? 而且还不能在焊盘的边上打孔, 是有点难啊!

楼主:
如果不去定位孔,应该是不可能走通的。

网友:
孔要做小点,要不然中间都没地方打孔换层了

网友:
可以改变角度吗?

楼主:
芯片 连接器不能动

网友:
一看标题就知道是摄像头 的

网友:
1-24pin的编号有问题,你的1PIN在中间。过孔可以小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