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Hyperlynx使用上的困惑?

楼主(2009-09-03):
使用HY7.0做时钟信号走线等的SI练习,手头上有个PCB,
上面有FPGA(altera cycloneII),
我有对应的IBIS模型(cyclone2.ibs),
可是不知道在HY中怎么应用?FPGA上面的引脚(200多啊)
关于FPGA和IBIS知识了解不多,可说是很可怜,汗~~~
希望各位知道的帮帮忙,谢谢!!!

楼主:
Hyperlynx使用上的困惑?

看PCB图,只知道FPGA的第47引脚输出的是25Mhz的时钟信号,
我也就是想以此引脚为例练习练习,
可是要怎么与ibis模型对应上呢?

网友:
Hyperlynx使用上的困惑?

先学习IBIS specification吧,或者搜索一些中文的IBIS 介绍也行,这是你理解并实现目前仿真的基础

网友:
Hyperlynx使用上的困惑?

1、如果为了快速应用的话,看pcb上那个pin,找到Ibis模型中对应pin的模型就可以了。
2、版主建议很对,长期的话,至少要能看懂你要用的ibis模型才行!

楼主:
Hyperlynx使用上的困惑?

首先感谢两位的回答!
1、恩,为以后进一步学习考虑,应该了解了解IBIS规范~~
2、现在属于实际应用操作阶段,掌握操作步骤也很重要,所以我贴出个图,来说明我遇到的问题,希望各位帮我解答下,谢谢!

    我将下载的IBS模型加到库里了,在指定模型时选择“47引脚”作为Output,它直接给我对应了一个Signal,并不是实际上FPGA定义的LVTTL3.3V啊,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Hyperlynx使用上的困惑?

它直接给我对应了一个Signal,并不是实际上FPGA定义的LVTTL3.3V啊,这是怎么回事?

==>應該是你的 IBIS 模型的電源不是你想的 3.3V,仿真時 HyperLynx 是直接使用 IBIS 模型中的電源值。

网友(2010-03-30):
Hyperlynx使用上的困惑?

核对下模型是否一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