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为什么不能缩放了呢?

楼主(2009-09-03):
请教各位DX,为什么我的pads不能缩放了呢?之前还是好好的。现在无论按什么键都没用

网友:
你看下你的快捷键设置吧。。。。

楼主:
能说的详细点吗?我试了试,还是不行呢?

网友:
如果是设置错了可以在Keyboard and mouse 复位一下就O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