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封装 边框的问题

楼主(2009-09-03):
在LAYOUT中做一个PCB封装 在库中观察窗中看到的封装是有边框的
进到封装编辑器中就变成没有边框的
不知道是怎么回事
那自己做封装时 边框要怎么做呢?

网友:
边框做在TOP层.

网友:
显示的层不一样肯定看不到啊 ,边框一般做到ALL LAYER

楼主:
能具体讲下不

网友:
LZ应该是在BOT层进行库编辑的,然后进去就看不到了。
把TOP层打开就好了。
另外丝印放在ALL层比较好,当然不想印出来的除外。

楼主:
那我有个封装之前忘记加边框了
现在用网表导到LAYOUT里在布局了
在LAYOUT改完之后
怎么让它更新到板上呢

网友:
点中要修改的元件  右键- edit part 然后修改好后保存,退出元件编辑,系统会提示你是否要替换正个类型的封装,OK了

楼主:
THANK YOU
那个是EDIT DECAL
嘻嘻

网友:
颜色选对了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