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6.2针对45度器件出gerber 6x00出现异常..

楼主(2009-09-03):
如上问题,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过..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?

网友:
光绘设置里面那个Drawing Missing Pads勾上试试

楼主:
试过了,无效! 3# oostilloo

楼主:
光绘设置里面那个Drawing Missing Pads勾上试试
引用 网友A:
该方法,早就尝试过,没有作用 ,谢谢!RS274X\barco DPF\MDA格式的gerber都不存在这问题,只有6x00\4x00会有.

楼主:
有没有高手,帮忙解答下!

网友:
    出gerber的的是,aperture的时候,auto 生成aperture table的时候,选择with rotation

楼主:
    care,谢谢你,不过似乎还是不能解决此问题,

网友:
    我的16.2出45度的零件就不会出现问题啊,最好能把brd share出来debug

楼主:
    附件是一个测试板,大家帮忙分析一下.

楼主:
    论坛里的高手不要潜水了啊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