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板布线问题请教

楼主(2009-09-03):
小弟新手,请教!在PCB板布线的时候,我从单片机的脚引线引不出来,旁边的脚会变成绿色,为什么啊,是不是靠的太近的原因啊

网友:
你没说用什么软件布线的!; H& y; i4 F5 m! M+ |
知道自己用什么软件布线就去相应的版块去发帖吧,发帖之前搜索下有没有人解答过相关问题

楼主:
我是用的PROTELL99SE 2# evatan

网友:
超过你设置的安全间隔了,你可以把线变细或者过孔都可以

网友(2010-01-08):
规则问题

网友:
规则没有设好啊

网友:
出现绿色就证明你出了错误,要么是规则没设置好,要么就是你元器件都没摆放好,调整下元器件,再进行布线!

网友:
不是的,你要从布线规则上修改一下,线离元器件焊盘的距离和改变一下线的宽度就可以了

网友(2010-02-25):
把自定义的rule  设置好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