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里面怎么才能显示不同的地?[已解决]

楼主(2009-09-03):
正在学orcad,遇到一个问题.一个原理图中有AGND,VGND,GND.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把GND改成AGND或VGND,图上显示的都是一个GND的符号.AGNG或VGND这几个字总是显示不出来.怎么回事呢, 要怎么弄才能在一张图中既有AGND,VGND,GND的符号呢?

网友:
自己创建一个就可以了

网友:
用不同的地符号区分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用不同的地区分后,接地符号是不同了,但是都显示不出来"AGNGD,VGND,GND"的字样,里面的"地"都是没有字符的,就只有一个符号,但是我看别人的原理图中又能看到有AGND,VGND,GND等字符.我双击"地"的符号后,也不能设置显示出地的名称来.是哪里弄错了吗?

网友:
这个可以自己设置的

楼主:
我这样设置过,但是我的却是改不了,里面输入不了"地"的名称.难道是我下载的这个软件有问题吗?我用的是10.5版本的.

楼主:
谢谢大家,现在可以了.是自己没设置正确.:l

网友(2010-04-07):
点name AGND的display 在display中设置value only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