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PADS画的第一块双面板,请高手点评指正!

楼主(2009-09-04):
经过多月的学习用pads画的第一块双面板,请高手点评指正!不用留手,尽力踩

不正确的地方请指正,谢谢!!

网友:
你是用什么软件画的?PADS2007打不开。

网友:
排版还可以哦  晶振有点问题  不用过孔最好   尽量靠近芯片哈

网友:
同意LS, 像晶振这样的敏感元件最好靠近芯片,中间不要有走线,过孔等,其他的就是走线还可以优化下,尽量不要用直角走线 !

网友:
既然是双面板,为什么贴片元件不放在bottom层? 是客户要求的吗

楼主:
回2# 用 PADS9.0  画的
谢谢3# 4# 的意见
回应3#  考虑生产工艺要求所以无放到bottom层,因板上有大量插件的零件需要过锡炉,而过锡炉易将贴片零搞掉,同时可为SMT节省红胶,
如果将贴片元件放在bottom层,SMT生产时贴片元件就要刮红胶固定,

网友:
首先原理图与PCB不完全相对,有更改过网络名..如网络P10.走线极不美观,有很多拐脚.而且还有些都是90度的.布局很不合理.LZ还得好好努力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