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给讲讲PCB上关于关于总线长度差如何计算和使用时序的

楼主(2009-09-04):
如题。
现在想调等长,想知道怎么计算bus的相对误差。
请各位达人指点。谢谢!

网友:
同样的问题,期待高手指点!

网友:
ALLEGRO 有专门的绕线功能,也可以通过计算,总线延时误差乘以传输速率,得到长度误差。不过表层传输速率更快

网友:
Allegro Constraint Manager 很容易实现!

楼主:
现在想知道的不是怎么在规则中设置,主要是更加器件手则中建立保持等时间计算这个总线数据、地址等容忍的长度误差。例如:ddr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