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,为什么打了个通孔再换到中间信号层就不能走线了?

楼主(2009-09-04):
各位高手,请帮忙看看为什么打了个通孔再换到中间信号层就不能走线了?
在Top层和Bottom层走线都是好的呀

网友:
你是不是中间层禁布了?新手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大哥,俺是个新手,怎么看中间层是不是禁布了?
这个中间信号层(第6层),我在Setup\Layer Definition”中设的是RT(routing+ No plane),方向是Any。

网友:
你在router里面打开你的设计文件,在properties选项卡里有个layer basing,把里面所有的布线层都打上勾就好了

楼主:
谢谢,但是我用Blazerouter打开我的设计文件,在Property选项卡里的Layer Biasing栏中看到所有的层Allow Routing状态都是打钩的(如下图),转回到PowerPCB中还是中间信号层布不了线?难道是其它什么设置不对?请大侠们帮忙看看!

网友:
那你在layout--setup--design rules--default--routing--layer basing里面设置吧!

网友:
那你在layout--setup--design rules--default--routing--layer basing里面设置吧!
引用 网友A:
你能看到你的中间层的信号层虽然打勾了,但是右边显示是没有布线的,你这些勾都是灰色的,不能修改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大侠,非常感谢,我按照你的说法打开 layout--setup--design rules--default--routing页,其中layer basing里面设置如下图,这里的设置我没有改动,应该是对的吧?
但还是在中间层布不了线,有没有其它设置项会影响呢?

网友:
不介意的话把你的设计文件发上来看看吧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厉害啊 ,还新手 ,画这么复杂的板  佩服啊!~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我试了下,是可以走线的呀,我用的是PADS2007版本的。
只是你除了TOP其他层的颜色全部是黑色的,在画完线后就好像没有画一样。你可以把颜色设置一下再试一下。
感觉板子布局的挺漂亮,向楼主学习...

网友:
你的板子没有任何问题啊!中间层可以 走线啊,只是线宽太大了,没有打开中间层的显示而已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多谢各位帮忙,小弟以前只用protel画过二层板,这回老师让画多层,而且刚开始学习powerpcb,让各位见笑了。在这个论坛里学了不少东西,谢谢各位了。
另外,to yxx19852001 大侠:我的线宽太大了吗?我现在BGA走线用的是0.2mm,其它走线暂时用0.25mm,这样可以吗?

网友:
线宽是根据你的阻抗和你的负载电流大小来确定的,这个不是你随便设置就可以的,必须经过严格的计算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我bga走过5mil的线 你的肯定没问题

楼主:
谢谢大家了!
我在坛子里面搜到一个帖子是关于线宽的,正在学习中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viewthread ... hlight=%CF%DF%BF%ED
我理解是不是应该在满足负载电流要求,而且空间允许的情况下,尽可能的走宽一点就可以了?

网友(2011-07-05):
这次一定要把PADS学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