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【求助】HyperLynx 关于BoardSim中接收器的问题

楼主(2009-09-04):
HyperLynx似乎只能认得到IC作为驱动端或者接收端,对于电阻等无源器件是不是不能作为接收端呢?
在BoardSim中进行batch simulation 整板分析的时候,遇到IC直接接电阻作为负载的情况,就提示“termination type ............. unknown”,识别不到接收端,哪位朋友给我提示一下是我哪里没设好呢? 还是在HyperLynx中电阻不能作为接收端?file:///D:/resistor

楼主:
PS:
termination type ............. unknown
     Net has no receiver models assigned!
       Unable to fully analyze

楼主:
再问,根据forevercgh 的文档修改后,在Assign Models的时候,应该给电阻(接收端)赋予什么模型呢?要自己建.MOD模型吗?

楼主:
而且这样修改参考标号映射之后,原本是无源器件的电阻(如一些端接电阻),在BoardSim文件里就识别不到了。那几根net仿真完后还得把电阻的参考映射改回来,好麻烦哦!

网友:
“termination type ............. unknown”
这个提示是说这种端接Hyperlynx不能识别,Hyperlynx提供的(可以识别)端接方式也就是那么几种(串联,并联,戴维宁,AC。。。),这种端接是用来实现阻抗匹配的,这和电阻是否作为接收端没有关系

PS:Hyperlynx中单独的电阻就可以作为信号接收端,我们常用的接收端的IBIS模型其实简化模型就是一个容性负载

关于你提到的参考标号映射应依需要实时修改

楼主:
非常感谢forevercgh !
最后一个问题:单独的电阻作为信号接收端的时候,其接收端的模型难道也是一个容性负载?不是吧?
我该怎么建立电阻式接收端的模型呢?

网友:
就是个电阻

楼主:
谢谢forevercgh!
还有一点不明白,电阻的模型怎么加呢,如图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