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如何正确导入DXF文件

楼主(2009-09-04):
我们的机构工程师在给我们出了一个DXF文件,我们要把这个DXF文件导入到allegro中去,但是导了好几次,都不能和PCB 1:1 尺寸对应,我把Allegro中的尺寸调整到mm/mil都试过了,还是不行,请问谁知道是什么原因?需要在那里设置?

网友:
你可以新建一个BRD文件,再以MM单位导入,然后导SUBDRAWING到板子上,不过要移动结构以符合坐标

网友:
    将.DXF文件导入Allegro时,要注意选择的单位要与AutoCAD文件的单位一样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