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ogic中part text visibility

楼主(2009-09-04):
我们怎样把pads logic中part text visibility设置为一个默认设置呢?
比如我希望所有元器件的value属性我都显示,添加元器件时就默认的是显示value属性。我应怎么设置阿?
谢谢:)

网友(2020-06-22):
    求大神,
    同问,做封装的时候可以设置吗?封装的part text visibility设置下,调出来的封装不显示PART TYPE 和PIN  number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