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PADS ROUTER里如何设置某些已走好的线不再被推挤,求高手指点

楼主(2009-09-06):
最近刚开始用pads  ROUTER走线,推挤功能使得走线很方便。  但碰到了一个问题 ,不知道如何解决, 比如说我已经走好了一些线,  然后再从这些线旁边再走一条线的时候,旁边的线都会被推挤的变形。。。但我希望有些特定的线不要再被推挤了,有没有什么设置可以固定这些线的,??

网友:
把推挤功能取消就行了

网友:
选择不要被推挤的Nets   按Shift+P  锁住   Shift+U解锁

网友:
上锁就可以了

网友:
又学了一招。。。做新人好难

网友(2010-11-11):
不用锁也行吧?那个推挤在哪里去掉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选中不想被推挤的线右键select trace 然后再右键protect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在router中不选中任何东西,ctrl+alt+g , 在Routing选项卡中去掉turn on plower前面的勾即可取消推挤功能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谢谢了!昨天已经找到这个选项咯。。本人还是新手,希望以后多多关照!

网友(2011-02-05):
学习,学习呀,都是好教材

网友(2012-01-27):
好像有个快捷键,可以只关掉一次推挤,下一条布线又自动打开。我现在也在找,忘记了!

网友:
刚刚找到了,PX是关闭正在布线中的推挤,第二条线又自动开启。PP是打开推挤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