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utocad的疑问

楼主(2009-09-06):
请问在autocad中,为什么有些线合并不了?怎样操作才能合并?

网友:
那是因为没有结合,可用EX命令延伸结合。

网友:
我知道怎么合并6 T3 V' n# m4 p
先输入命令“PE”,再任选择要结合的一条线,再加车,再输入“J”,再选择全部要结合的线,再两下回车就OK,保存时为DXF格式就可以在PADS里导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