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打开很慢(已解决)

楼主(2009-09-06):
如题,打开时很慢。。有没有办法解决。。。
期待高人指点。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。。。

网友:
说说看呢,怎么解决的?

楼主:
OrCAD启动时在电脑里花太长时间用来查找许可证!
加速方法:
将环境变量LM_LICENSE_FILE中的内容,即许可文件的路径,放置在另一个环境变量CDS_LIC_FILE中,删除LM_LICENSE_FILE变量!

另附一招:
去掉启动画面,再次提速!!
修改OrCAD的快捷方式,在".....\capture.exe"后加入“空格"+"/nologo"
再次打开OrCAD观察速度!

网友(2012-11-19):
    主要还是系统问题,用好点的硬盘,大点的内存,后台少点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