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:有关四层板的叠层方案的选取

楼主(2009-09-06):
看了论坛中一篇"pads Layout 四层板设置简明教程"的文章,想知道里面所说的几种叠层方案各有什么优点,在什么情况下选用某一种叠层方案.请高手详细解答一下吧?

网友:
其实四层板叠层应该一般都是比较通用的。信号层 ,gnd ,cvv。信号层。

楼主:
但为什么一般选用这个叠层方案呢?

楼主:
但为什么一般选用这个叠层方案呢?而不是信号层,电源层,地,信号层?或其他方案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