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在PADS制作元件时,丝印放哪一层最方便以后的工作?

楼主(2009-09-07):
pads中制作元件时,元件外框的丝印,元件位号等一切的丝印倒底是放在哪一层好呢?所有层,顶层,还是丝印层?又或是放在哪一层都无所谓??真的很糊涂啊.相当地 !

楼主:
是不是太简单了,没人回答啊?

网友:
我一般放all layers.这个多做几个封装 试试就知道了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朋友.

网友:
all layer和丝印顶层都可以。

网友:
我是放在所有层得

网友:
我一般放在26层

网友:
应该在所有层,看来很多资料上都是这样用的

网友:
放在哪一层都可以,关键是你出gerber的时候要记得就可以了!

网友(2009-11-08):
当然是放在all layer啦!放在其它层都会有问题。

网友:
呵呵,我以前都放丝印层,也没发现什么问题。只是不放所有层(如放在丝印层)的话,在画线时顶层的线会把丝印挡住,不好看,没办法,只好把丝印放在所有层。其实我觉得把丝印放在丝印层更方便处理。特别是一个元件在顶层有丝印,底层也有丝印的情况下。

网友:
规范的做法是严格按照属性来放置,丝印就放丝印层,这样轻易不会出错。。。。

网友:
放在all layer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