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用skill获得每个pin的网络名呢?

楼主(2009-09-07):
不知道这个怎么实现...要能把pin和网络名对应上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這個模組是輸入Net name 得到該Net對應的pin

procedure( cGetRefnum_simplenet(Netname)
prog( ()

  ;;輸入參數: Net name => Output與這條Net有關的Pin接點的List. Ex:Input:"MA_MD0" Output"U10.AC4" "DIMM1.5" "DIMM2.5")
  ;;運作方式: 撈Net的DBID, Branch的DBID, Children的DBID

  DBID_Net = nil
  refTable=makeTable("refTable" nil)
      refnumTable=makeTable("refnumTable" nil)

      DBID_Net = car(axlSelectByName("NET" list(Netname)))

      brnch_dbids = DBID_Net->branches         ;Get the DBIDs of "branches" of the Net

      ;println(brnch_dbids)

      cont=length(brnch_dbids)

      foreach(elm brnch_dbids

       ;println(elm->children)

       foreach(elmkid elm->children
           op = elmkid->objType       ;Get the object Type of each "children"
           when(op == "pin"              ;The condition of the chldren's objType is "IN"
                ref = elmkid->component->name       ;*****Get the reference name of the component which is connected to the net*****
                num = elmkid->number                ;*****Get the pin number which is connected to the Net*****

                refnumTable[Netname]=nconc(refnumTable[Netname] list(strcat(ref "." num)))

            );when
         );foreach
      );foreach

      ;println(refnumTable[Netname])

      return(refnumTable[Netname])

   );prog
);procedure

楼主:
多谢楼上,这样也应该够用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