准备学习SPB,请教大虾,15.7和16.2选哪个比较好呢?

楼主(2009-09-07):
如题
手头有15.7的教程
但是听说16.2跟15.7差异比较大 而且16.2也不支持15.7的设计文件
所以有点困惑 不知是利用现有的15.7教程学习15.7,还是直接上16.2
不知这两个版本在操作上、设计流程上可有大的变动?
如果先学15.7,再转到16.2上是否很简单?

楼主:
我想要使用Capture CIS + Allegro
不知道到这两个版本中使用这个流程时,是否有大的差别?

网友:
应该是15.7的不支持16.2的文档才对,建议学习16.2,只是界面差议很大,学习起来不会比较复杂。

楼主:
只是界面差异比较大?其他的都一致的?
如果这样,用15.7的教程,还能凑合着学习

楼主:
很奇怪 16.2一直装不上

网友:
我也想学16.2 ,但是手上没有教程,我一直用PADS,想业余时间学学 ALLEGRO  ,麻烦大家知道好书帮我推荐下!

网友:
可以参考官方16.0的教程!

楼主:
官方16.0教程?能给个链接么?

我现在是用15.7 + hotfix 079,但是还是有bug,做package symbol时的一个bug

网友:
我在本坛资源区发过

楼主:
多谢LS的
我已经通过于博士的视频教程,入了门
现在使用的15.7的,偶尔也尝试下16.2,呵呵

网友:
16.x的會比較好吧

网友:
俺一直用15.2~这几天用了16.0才发现差距啊~
两个最大的优点,一个是类似于win7的aero层次显示的界面,看多层铺铜的时候,不同的边沿叠加的效果一目了然,而在15.2的时候,只能看到表层。
另外就是鼠标中键的功能,看图的时候放大缩小很爽
另外复杂的东东正在熟悉,二者区别不大,熟悉了15.2转高版本的只会更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