倒网标出错

楼主(2009-09-07):
请教各位大虾 小弟导网表的时候出现以下错误

#1   ERROR(24) File not found
     Packager files not found
#2   ERROR(102)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

这个什么意思啊 怎么解决啊

网友:
是导入出错还是导出出错啊,导出出错应该是封装问题,导入到ALLEGRO出错你需要看导入路径下面的vnetlist.log文件,用文本打开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