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 关于 DDR2的仿真

楼主(2009-09-07):
最近老大让看看DDR2的仿真,我刚看了两天协议,发现时序要求比较多
而且有一些是光在板级上是不能完全搞定的,所以现在有些茫然。

    还有read和write的时序是不同的,那走线的约束该怎样设定呢?
如果按照写时序来做约束,那么读就不能满足。。

    还是这个要由controller那边去作区分,可是这样的话仍然不知道该怎样去约束。
希望各位给些意见!!~~~

    有没有一些实在一点的文章呢??看过几篇,很泛泛。。。。。。

    谢谢各位

网友:
期待高手指点一二

网友(2009-10-07):
read和write的时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,只不过驱动端的tva和tvb与接收端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不相同罢了。
在实际设置电气性能约束时,控制DQS与DQ,CK与地址控制,等之间的约束就可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不太明白你为什么要用时序来控制走线约束,你们没有PDG吗?不写LAYOUT GUIDE 吗?时序就是求时间余量。如果没PDG那你只有自己做了,DQS/DQ,CLK/ADD  ,我们老大说SI/Timing都要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