阻抗与系统稳定性

楼主(2009-09-07):
    求助各位:
现在做数码摄像机,PCB做回来,手工焊接了块板,拍照正常,但是在拍摄的时候使用1080P*720P模式时,正常拍摄一切也正常,但在拍摄过程中如果放大或者缩小景物就会出现死机,需要切断电源关机。
    mcu与DDR之间单端阻抗50欧姆,差分阻抗100欧姆。
    请教各位这种情况与PCB那一块关系比较紧密。

网友:
    跟正常工作的区别就是你放大和缩小景物了,说明此时你对镜头的电机进行操作了,有没有可能此时电流过大,导致过流保护了(但是过流保护没有自恢复功能),毕竟电机的供流是个瞬态峰值不小的电流。

楼主:
    我们的产品没有电机,不具备光学变焦,只有数码变焦。
    很有可能和阻抗这一块有关。
    放大缩小的时候数据传输量不断变化,数据量也不一样。

网友:
    也有可能是软件处理的小bug。

楼主:
    找到问题点了,是Sensor板与主板的时钟不匹配导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