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orcad中网表会自动加上一串数字标号 怎么回事?

楼主(2009-09-08):
求助各位前辈,我是一个orcad的新手,在使用时遇到了如下的问题:比如说我给一个连线的网标标的是vcc_3.3v,但是当我用annotate自动编号后,orcad总会在vcc_3.3v后面加上一串数字,就像这样VCC_3.3V_31493,怎么改都改不掉,这是怎么回事啊?这样弄得我无法将生成的网表导入pads layout。

网友:
如果相同层下有多张原理图,默认情况下,若不同原理图页中相同的网标不是一个NET(使用系统自带的电源符号除外)。比如第一张图中有NET:clock,第二张图中也有NET:clock。这两个NET并没有相连,所以系统为了区分,自动在后面加上诸如:_45651这类的后缀。

网友:
那问题究竟怎么解决呢?

网友(2009-10-10):
    加入页间连接标号。

网友:
    用place power和place ground命令来放置电源或地网络,它们是全局有效的。如果用网络标号来放置电源或地网络,不具有全局有效性,所有导入PCB后会在后面加一些标识以区分不同页面的网络。

网友:
    同一个网络,不同页都有时,放分页符,就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了。

网友(2023-01-13):
    增加跨页连接符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