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.0中CAM350 link怎么没有了

楼主(2009-09-08):
我刚刚使用pads9.0,发现在tools里面缺少一个选项CAM350。。。,想请问一下,没有了那个是不是生成CAM350的时候,是不是要手工一个个的设置了,请教,谢谢指点

楼主:
无解吗,看来只有用回到pads2007了

网友:
怎么会这样呢?

网友:
可以用无模命令:@camdocs这个命令快速自动生成CAM的设置,然后将File/CAM...打开按SHIFT键选择所有的层后点击RUN命令就可以输出GBER文件了,当然你要设置一下输出的路径,在CAM350中导入GBER文件就可以了

网友:
@camdocs这个准确吗?是可以的,但是担心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