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指点!

楼主(2009-09-08):
    最近做了一款音频视频采集卡,运行驱动后CPU占用率很高,不知道会不会是我板子布线引起的.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呢?请遇到过这方面问题的高手指点下!谢谢!

楼主:
    问题解决了,呵呵。。。

网友:
    CPU占用率跟你布线有什么关系?

楼主:
    之前老板一直说是我布板的问题,通过昨天的实验证明是驱动程序有问题,呵呵...........

网友:
    一般情况下 多说是软件问题

网友:
    中断没有搞好也会出现类似楼主所说的问题

楼主:
    这次就是软件中断没分配对导致占用率高的.呵呵......

网友:
    画板的风险很大,出问题就是我们的。没有问题他们就不吭声了。

网友:
    画板有风险,入行需谨慎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