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器件的丝印不小心删除,怎么再让它显示出来啊

楼主(2009-09-08):
谢谢,别回答说是undo,或者是之类的啊。

网友:
删除元件,然后重新place

网友:
    首先楼主您要明白:你是把丝印删除了,而不是隐藏了,所以说这个封装已经被你破坏了!
要想回到原来的状态必须更新该封装!

在菜单栏选择Place->Update Symbols...
在弹出的窗口中,点击Package symbol前面的+,在打开的封装列表中选择不小心被你破坏的那个封装,
    然后再点击最下面的Refresh按钮即可!

注:这样是把整块板子上所有的你选择的封装都更新了!

网友:
    最好的办法是先把元件删掉了,然后重新摆放,所有的属性都会重新调出来。update功能慎用,不能因小失大

网友(2011-06-23):
    不可以手动生成一个位号出来吗?

网友:
    俺们都习惯用update

网友:
    还是先删除元件再重新PLACE稳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