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pture + allegro流程,在allegro中放置器件时一直提示symbol XX not found for XX

楼主(2009-09-08):
走的是orcad + allegro流程,用的是SPB15.7
做好了allegro用的package symbol,也在orcad画好的原理图中对所有器件设置了PCB Footprint属性(跟allegro的package symbol对应起来)
生成网表,采用新转法,用allegro PCB Editor打开生成的.brd文件
手动放置元件,但是出现如下图错误。
知道是allegro PCB Editor不知道在哪里去寻找package symbol ,该在哪里设置呢?

网友:
查看下pad、psm、device、module的路径设置正确吗?

楼主:
查看下pad、psm、device、module的路径设置正确吗?
引用 网友A:

您说的这些是在哪里设置的呢?
另外,新转法中不是说可以不要devide的么?我也就没有做device了

网友:
setup - user preferences在控制盘符和设计盘符找到那几个的path,做下保险一点

楼主:
setup - user preferences在控制盘符和设计盘符找到那几个的path,做下保险一点
引用 网友A:

非常感谢~~
查看了一个别人的设计,发现他对这几个path的设置不是采用绝对路径的,他用的方式不是很明白,还请解惑~~

他们都是这种类型的:devpath=$devpath
看起来采用的是变量的形式,但是这些变量时在哪里定义的呢?

网友:
    就把pad path,psmpath 路径设置成你封装库里相应的.pad  .psm文件的路径就行了噻!
    请查看你做的封装有没有.psm  .txt文件~!

网友:
    它也是绝对路径,只不过是系统缺省路径。

楼主:
可以了 能够放置symbol了 我只是添加了psm和pad得路径 呵呵
非常感谢!!

    它也是绝对路径,只不过是系统缺省路径

系统缺省路径是不是当前.brd所在路径?

楼主:
    就把pad path,psmpath 路径设置成你封装库里相应的.pad  .psm文件的路径就行了噻!
请查看你做的封装有没有.psm  .txt文件~!
引用 网友B:

    有.psm .pad文件,没有.txt文件,只有做了DEVICE后才有.txt文件,我没有做DEVICE的

网友:
    缺省路径是所有板子的路径,当然也是当前brd的路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