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负片层出6x00格式Gerber,为何导入CAM会提示Undefined Apertures错误

楼主(2009-09-08):
错误提示如下:

然后在CAM350中看不到负片flash焊盘

allegro显示:

CAM显示:

楼主:
怎么没有顶,难道大家都没碰到过?

网友:
是不是在出gerber是没有生成apertrue啊

网友:
在gerber中看不到负片的flash的话,是因为你在出gerber的时候选择了film control的full contact thermal-relief

楼主:
在gerber中看不到负片的flash的话,是因为你在出gerber的时候选择了film control的full contact thermal-relief
引用 网友A:

foxconnwj兄:full contact thermal-relief我是没有钩选的,这个问题好象只是针对负片中的flash焊盘,在导入cam中找不到flash的Dcode。正片层都是OK的,但不知道是那个地方出了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