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B 15.7 + Hotfix079的一个bug,创建symbol时不能指定padstack,该如何解决?

楼主(2009-09-08):
如下图所示,不能指定padstack,在mechanical下的窗口也是不对的。
请教可有其他的补救之法?
如果没有,该怎么回滚到打该hotfix之前的状态?

网友:
這不是bug 這是你破解的問題,正式版使用沒有問題.

楼主:
我打完hotfix后,都是用nolic来的
这种方式下,不管使用076还是079的hotfix,都是有问题

现在使用没有打hotfix的,是没有问题的
当然了,也是挂载license的,而不是nolic爆破的

在使用nolic爆破时,是不是要做某些特殊处理?该怎么处理呢?

网友:
楼主你可以试一下SPB15.7 hotfix ISR200701171837_SPB157这个补丁
这个好像是不用爆破的最后一个补丁
http://rapidshare.com/files/3634 ... 37_SPB157.part1.rar
http://rapidshare.com/files/3634 ... 37_SPB157.part2.rar
http://rapidshare.com/files/3634 ... 37_SPB157.part3.rar
http://rapidshare.com/files/3634 ... 37_SPB157.part4.rar

网友(2009-11-04):
4# whb3103536 大老如何才能下

网友:
这个是你破解不完全的问题,我也碰到这个问题,重新破解下就可以了,我也是在网上找到一个破解说明,转载给你看下,我现在用了可以找到了padstack,不知道怎么上传文件,有需要留信箱我发给你吧

网友:
发个给我吧panquan200008@163.com

网友:
发到你信箱了,你收下了

网友:
别破解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找了许久,终于找着能下的补丁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