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地求助:allegro15.2如何打开allegro 16.0 PCB文件?

楼主(2009-09-08):
各位大人:
今天遇到一件特别麻烦的事,手上的PCB文档是16.0版本的,但是需要用15.2版本打开,而且必须打开,要往死里打。
不装16.0版本的软件,怎么办啊?谢谢各位的帮忙,谢谢!

网友:
貌似是打不开的,15.2是用vc编的,16.0是用java编的。

网友:
貌似是打不开的,15.2是用vc编的,16.0是用java编的。
引用 网友A:

那16.2是用什么编的呢?

网友:
这个是不行的,软件版本都是向下兼容,没有向上兼容的,不过你可以要别人装了16。0以上版本的帮你把BRD文件转换成15。2或者更低,你再打开就没问题了

楼主:
楼上的aguang963_0大哥,有16.0版本的,怎么样才能转换成15.2的呢?请赐教...

网友:
不知道16。0的界面啥样,我用15。5,在FILE菜单下的EXPORT里面可以选择save design to 15。0

楼主:
楼上的大哥,没找到啊?16.0从头到尾找了个遍,就是没找到你说的可以save design to XX.X
我在哭啊...

网友:
在FILE-EXPORT里啊,最下面
不过我用的16.2只能转成16.0的。。。

楼主:
我的是16.0的,File/Export如图,是哪个啊,我试过了都没有啊.

楼主:
NND熊,今天把两个版本都装上了,以后会比较爽了...

网友(2010-05-24):
终于知道16和15的本质区别了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