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使用SPB15.7的兄弟么?你们打的hotfix是哪个版本的呀?

楼主(2009-09-08):
我先后尝试过079和076的
都有问题,在做package symbol是不能调用padstack

急切盼望大家的回复
软件装了好几遍了,快抓狂了!

网友:
等我把补丁打上看看,给你回信,建议不要在这个上面花太多时间,大部分封装fpm可以搞定

楼主:
非常感谢~~
我刚学allegro,所以这些比较基础的东西都想过一遍,所以就遇到了这个问题

可能是我的license问题
我打完hotfix后,都是用nolic来的
这种方式下,不管使用076还是079的hotfix,都是有问题

现在使用没有打hotfix的,是没有问题的
当然了,也是挂载license的,而不是nolic爆破的

网友:
楼主你可以试一下SPB15.7 hotfix ISR200701171837_SPB157这个补丁
这个好像是不用爆破的最后一个补丁
http://rapidshare.com/files/3634 ... 37_SPB157.part1.rar
http://rapidshare.com/files/3634 ... 37_SPB157.part2.rar
http://rapidshare.com/files/3634 ... 37_SPB157.part3.rar
http://rapidshare.com/files/3634 ... 37_SPB157.part4.rar

网友:
还有ISR200701241244_SPB157_wint_1of1
听说这个补丁也不用暴力破解!但没有地方可以下载,如果有的朋友可以共享一下!

网友(2010-05-20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,这个hotfix解决了我的Allegro15.7运行一段时间后速度变慢的问题。

网友(2010-06-20):
哎,有点晕了,下载的16.3的破解方法就是不对。准备下载15.7试试看看了。

网友(2010-10-04):
大哥们,那个补丁下载不了。。麻烦传一份给我。。xiexie lxg546737852@163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