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ST仿真] PCB板信号线间的电磁干扰分析

楼主(2009-09-08):
现有手头有一个PCB板的问题,希望和大家一起分析,一起提高啊!
此PCB板有8根布在一起的信号线,离信号线1m处有一个天线受到了干扰,现想用CST仿真抓出是这8根信号线的的哪一根对天线的干扰最大?
我现在MWS中,给8根信号线都加了离散端口求解,然后用CST自带的Macro/EMC/Calculate Broadband EMC-norm看电场强度。
我是新手,请大家评论看方向是不是对啊?
还有几个问题如下:
1.Calculate Broadband EMC-norm只能看3m和10m处的电场强度,那有没有办法看1m处的电场和磁场强度啊?
2.怎样才能让CST显示一个频段之内(如2G~3G)的电场和磁场强度呢?
希望大家多讨论啊,共同学习·

网友:
1米外的话两种方法:
一、在plot properties中选择plot mode选择e-field,然后在下面的reference distance中设置1m就可以了,3米外场强就是从这样的设置读出来的。
二、直接在1米外设几个探针,看它们的场强了。

多设计个频点的远场监视器,然后就能得到你设置的这些频点上的3米外场强了,连起来之后就是一条宽带的3m外场强,你可以设置2G、2.1G……2.9G、3G这些频点远场监视器试试,或者再密些也可以

网友:
可以的话,能不能把模型发来瞧瞧,大家一起探讨下

楼主:
LS好啊!
1.在plot properties中选择plot mode选择e-field,然后在下面的reference distance中设置1m就可以了,能不能讲一下plot properties是在哪个Result里选择的,我在2D/3D的Result里没有看找到!:(
2、多设计个频点的远场监视器,然后就能得到你设置的这些频点上的3米外场强了,我现在是这样做的,可是这个得到的只是Efield,怎么才能看到H-Field呢?
3.关于这个模型比较简单,就是8根布在一起的传输线。我还不知道怎么传上去,:(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