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在查错的时候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09-09-09):
在Verify Design 时.检查间距设置规则的时候,第一次检查出来的错误数量是一个数值.在没有修改PCB的情况下,再检查一次,出来的又是另一个数值.这是什么原因呢?怎么才知道准确的错误数量呢?

网友:
要检查整个PCB  必须在工作窗口显示全部的PCB ,不然检查的是显示的PCB区域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