覆铜 消失的问题

楼主(2009-09-09):
保存的时候是有覆铜的,但是重新打开那个文件,覆铜只剩了些边框。
    连通性测试没什么问题。
顺便问下,板子上的绿油要在软件里设置吗。新手啊,请帮帮忙

网友:
你覆铜没问题  重新显示就行了
绿油不需要设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囧,动了下,这次打开彻底消失了

网友:
保存的时候是有覆铜的,但是重新打开那个文件,覆铜只剩了些边框,此时没问题 ,你只要在Tools/Pour Manger/Hatch 下点击Start 就能把以前铺的铜继续显示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遇到过另一现象,就是用灌铜的方法给别的网络铺铜,但是再打开后,只能给地重新灌铜,而别的网络无法灌铜,不知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应该是你两个覆铜框有重合了,具体怎么弄等待大侠回复。。。。

网友:
全部罐铜要把需要灌铜的部分在工作区显露处来(眼睛可以看到),并且分配网络,实在不行,重新画边框再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