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 这样的 0欧电阻在这个电路中具体是什么作用?

楼主(2009-09-09):
请问 这样的 0欧电阻在这个电路中具体是什么作用?

网友:
调试 测量 用
还可以换其他阻值的做 信号完整型匹配用

楼主:
调试 测量 用
还可以换其他阻值的做 信号完整型匹配用
引用 网友A:

请问  问什么 什么样的信号需要 进行调试 测量呢

网友:
什么样的信号都有可能要调试,测量阿 。如果芯片的PIN 比较密集不方便放示波器探针时,就会在电阻的一端测量。
一般这种0ohm电阻在PCB布板时都会靠近芯片摆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