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虾帮帮忙啊!

楼主(2009-09-09):
我用pads2007走线的时候,线宽自动变得很细。是什么原因啊?请哪位大虾帮忙解决一哈,多谢了!

网友:
在属性里面取消这项勾选:ALLOW TRACE NECKING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师兄,ALLOW TRACE NECKING这个选项在哪个属性里面罗?

网友:
你那条线宽度小于最小显示线宽了,只会显示中线。
将Minimum display值改小点就好

网友:
输入无模命令 r1

楼主:
呵呵,搞定了。谢谢各位大虾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