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关于SDRAM 的线长匹配

楼主(2009-09-09):
我设计的系统中有两片SDRAM 扩展成的存储空间,如下图所示

现在想要CPU到这两片的地址数据控制线长匹配。我打算的做法是:
1.将其中的时钟,数据 地址 控制线 分别设定规则,如SD_DATA, SD_CLK 等,并分配好网络
2.在ECset 中设置(SD_DATA等)最小走长,最大走长来控制长度

但是现在,从CPU出来的地址线数据现如 TED TEA 等,还连接到其他芯片上,(如FLASH ,cpld),在allegro 中都是TED TEA来标示的, 如果在添加网络到对应的SD_DATA ,SD_CLK规则中的时候,不是把其他的线也包括进去了,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做才能够区分这些地址数据总线呢?

附注:如果用PIN TO PIN ,太多了,很不方便,大家在这个时候是怎么做的呢?非常感谢!!

网友:
地址线和数据线相同拓扑结构的可以建成一个BUS
对其中一个进行提取拓扑设置约束
其它的可以自动生成pin to pin,并生成Match Group
记得论坛里应该有这篇操作文档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可不可以说具体点。呵呵,我还是不太懂。

网友:
Xnet就已经设置成功了。进入CM,选中Net-Routing-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,把具有相同拓扑结构的网络生成一个BUS,并给这个BUS赋予一个名称DDR。

右击DDR总线,赋予总线电气约束集名称

设置完成后BUS中的Xnet都具有DDR约束集属性

右击DDR总线名称,选择SigXplorer,进入拓扑结构编辑器

一般打开的拓扑结构是DDR总线下第一个Xnet的拓扑,对其进行参数设置,在SigXplorer中执行Set-Constraints。在界面中选择Rel Prop Delay

参数设置完成后,回到SigXplorer界面,单击图示按钮更新CM

更新完成后关闭SigXplorer,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YES即可。

这时CM中有三处发生变化,首先是约束集中的DDR有了参数设置

然后是所有遵循DDR约束集的Xnet自动生成了Pin Pair,这一结果是建立在所有的Xnet具有相同的拓扑结构基础上的,如果DDR总线中的Xnet具有不统一的拓扑结果,执行到这里会出现两种情况,一种就是和第一个Xnet(图中是DQM0)具有同样拓扑结果的Xnet自动生成了Pin Pair,与之不同拓扑结果的Xnet的约束集名称DDR会变成红色,并且没有Pin Pair生成,导致错误,这时应该删除此Xnet,或者Clear约束集Ref,然后重新建立约束集,并重复以上工作,对其拓扑结构中的约束参数进行设置。

最后是所有的Pin Pair自动生成了Match Group,名称为我们在前面Rule Edit中新建的Rule Name

总线中的网络参数设置完成之后,还有其他的Xnet,比如一些地址总线,控制总线等等,需要一起做等长约束,上面已经介绍了一种处理方法。下面再介绍一种方法。相同拓扑结果的网络放在一起做等长比较方便,因为软件可以自动生成Pin Pair ,并且可以自动生成Match Group。不同网络拓扑结构的网络需要单独做约束规则。

右键Xnet,生成一个新的约束Ref。

进入SigXplorer界面,对约束参数进行设置,唯一注意的是这里的Rule Name仍然命名为DDR,根据需要建立Pin Pair。

设置完毕更新CM后发现Xnet CDS1的两组Pin Pair已经被加载到Match Group中了,成功实现了与之前设置BUS中的Pin Pair之间的等长约束。

其实到这里已经可以收工了,但为了便于查阅,通常会把所有需要做等长的Xnet放在同一个总线目录下面

从下拉列表中选择DDR即可

这样CDS1就被成功加载到DDR总线中

自此,等长约束规则作成,即可进行布线工作

楼主:
这个方法太好了,太谢谢楼主的热心帮助了

  但是当初我画原理图的时候用的是ORCAD ,不是HDL的,SigXplorer界面打不开,设置也没有成功,呵呵,有没有什么办法把ORCAD 的原理图转换成HDL的?

网友:
这个是在Allegro中进入到SixP中设置的

网友(2011-10-28):
楼主真好 帮大忙了

网友:
很详细呢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