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钻孔图例的问题

楼主(2009-09-09):
怎么样设置才能把图一的方框设置成图二
   图一
图二

楼主:
没人回答,顶个

网友(2011-09-15):
自动生成的

网友:
這個應該是dlt 檔案內部所引用的 Text bolck number 與您的 Text 設置的bolck number 所代表的字行不同所導致.
一般這個狀況大多是您的 Text size 並不是系統預設條件, 而是已經被改過的.

网友(2011-10-25):
我也遇到这种情况,怎么处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