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如何放置文本[象数码管那样的数字]?

楼主(2009-09-09):
有什么方法能添加象数码管那样的数字呢?

网友:
理论上把这种字体装上去就好,但我装上字体以后在PADS2007中调不出来。
如果这种数字只是板上个别地方需要的话可以用做LOGO图案的思路加上去,不过有点麻烦

楼主:
这种字体是哪一项呢

网友:
这中字体通常叫“电子数字字体”在PADS中没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