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Hyperlynx批模式仿真的疑问?

楼主(2009-09-10):
当我们将PCB导入到Hyperlynx中后,
     并没有对每个IC指定相应的IBIS模型就可以进行批模式仿真,
     那软件是根据什么来判断走线间串扰、振铃等现象的存在 以及幅度值呢?

网友:
1、那是使用了默认的驱动器上升/下降时间来仿真,建议还是自己设置好IC模型,这样仿真才精确;
2、幅度值是在批模式仿真设置过程中设置的。

楼主:
1、那是使用了默认的驱动器上升/下降时间来仿真,建议还是自己设置好IC模型,这样仿真才精确;
2、幅度值是在批模式仿真设置过程中设置的。
引用 网友A:

“默认驱动器”,能举个例子说说,比如一个A/D芯片,软件会默认使用哪个IBIS模型啊?

网友:
就是在你开始进入批模式仿真的时候设置的一些值,只要你没有分配的IC,都会使用默认的ic模型

楼主:
谢谢Iphone,我明白了!

另问:Iphone ,你有没有一些自己下载的ibis文件啊,比如光耦的(6n137、hcpl_0630A)、
      功率管的(IRF9540、IRF540)?这两天一直搜这些东西,头都快炸了,可是还没有弄到啊,能帮帮忙吗?
      谢谢!

网友:
这几个没有;
IBIS模型有时候确实令人头疼,我有时候也找不到想要的!

楼主:
呵呵,是啊,看来还得慢慢找啊!

网友:
大家一般在那里找IBIS模型?我刚开始学,觉得IBIS模型找起来是个问题……

楼主:
论坛里有个连接,尝试搜搜!

网友(2010-01-29):
http://www.eigroup.org/ibis/models.htm
链接到各大IC厂商的官网  希望对你有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