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【求助】hyperlynx boardsim仿真驱动器输出阻抗过大问题

楼主(2009-09-10):
Boardsim仿真中,经常遇到一个问题,一直困扰着我:
不论是在批模式仿真还是teminator wizard中,都警告驱动器的阻抗过大(20 ohms多)“Driver impedance is rather large”;
这种驱动器阻抗过大的问题,应该如何解决呢?

网友:
这问题没见过

楼主:
谢谢,哪位朋友晓得呢?可否提示一下?

网友:
都警告驱动器的阻抗过大(20 ohms多)“Driver impedance is rather large”?

==> 20 ohms 應該不算太大,會是 Trace 特性阻抗太高或太低嗎?

楼主:
不是传输线的特性阻抗,是驱动器模型的输出阻抗,20ohms的确是大了,但就是不知道怎么能让驱动器的阻抗变小哇!

网友:
调整V/I曲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