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,请教高手指点DDR2与ARM的接口。

楼主(2009-09-10):
我想用s3c2450外接128MB的DDR2内存,就是说用两片64MB的DDR2拼一下。 请问高手应该怎样连接? 谢谢。

网友A:
地址并接起来就好了

网友:
呵呵,LZ这篇帖子都发到这了。

网友(2015-01-27):
引用 网友A:
地址并接起来就好了

就是公用地址线吧?

网友:
时钟线共用,地址线连续,明白否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