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扇出

楼主(2009-09-10):
我在BGA扇出时遇到了一些问题,请教高手指导!!下图中打黄色是什么意思??要怎样消除?/还有能指导一下BGA要怎样\扇出??

网友:
你的图呢?

网友:
你的扇出设置有问题,还有本人不喜欢自动扇出 喜欢手动扇出

楼主:
你的图呢?
引用 网友A:

图发上去了,刚用PADS啊.不懂,请指教,图上为什么会出现黄色的圈,还有一些打x的标志?是什么意思,不太懂,请指教啊,

楼主:
你的扇出设置有问题,还有本人不喜欢自动扇出 喜欢手动扇出
引用 网友B:
谢谢啊,不过我看了一下,我基本上是按教程设置的,可是它也是不能自动扇出,只是在焊盘上打孔,打完孔,就出现那个黄色圈圈,不知道怎么原因?请多指教

网友:
你的过孔设置太大 打不下来 设置小一点试试

楼主:
你的过孔设置太大 打不下来 设置小一点试试
引用 网友B:
好的,我的过孔大小是设置成12MIL的,我在再设小一点看看

网友:
我的意思是过孔的焊盘太大 不是孔径 这得分清楚

网友(2010-10-13):
回复 网友C:

你那个扇出是怎样在BGA焊盘上打孔的?为什么我扇出的不能在焊盘上打孔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