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除了改文件名anslink155.cxt为anslink.txt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?

楼主(2009-09-10):
软件安装步骤
1) SPB15.5--------单独运行ok;
2) siwave3.0-------单独运行ok;
3) alink4.1---------单独运行ok;
4) 安装接口文件,打开allegro pcb editor,
菜单没有了,工具栏边灰色;
命令窗口出现错误为:
E- No command ID mapping files (allegro ) found in MENUPATH.

---------------------解决办法-------------
1. Rename C:\ansoft\integrate4\anslinks155.cxt to C:\ansoft\integrate4\anslinks.cxt
2. 运行pcb edirot,
菜单有了,工具栏也有了
但是,命令窗口显示如下错误
E- *Error* loadContext: could not open file - "C:\\Ansoft\\integrate4/anslinks155.cxt"
----解决办法:
命令窗口输入:skill loadContext("C:/ansoft/integrate4/anslinks.cxt")
然后就可以使用ansoft菜单了。

---------------此解决办法的缺点--------------
每次都要手动输入一个命令。。。。

=========不知道高人有没有更好的办法===========

--------------高人的办法-----------------
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。我的已经解决了,现在使用正常

把$CANDENCE\SPB_15.5\share\pcb\etc\skill下的allegro.ilinit拷到C:\pcbenv下,并在里面加上两行就好了:
loadContext("anslinks155.cxt“)
load("C:\pcbenv\DstCxi.il)

-----anslinks155.cxt在ANSOFT的安装目录下有,也COPY到C:\pcbenv来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24758-1-1.html